东芝L510没有3V、5V

楼主(2011-09-10):
1台东芝L510的笔记本,没有待机电压3V、5V,有+3VLA的线性电压,发现EC芯片NPCE781LA0DX没有EC_PW_ON输出,EC的供电有,但找不到EC芯片的晶振和本身的复位,EC的99脚BALL IN电压为1.6V,80脚LOW_BAT#_3电压为0V,ACPRES(相当于AC IN)电压为3.3V,BIOS已刷过了,但EC_PW_ON就是为0V,BIOS已刷过了。这款机器是INTEL双核的CPU。不知道还要查什么地方,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EC芯片NPCE781LA0DX
的晶振都找不到,EC_PW_ON
始终为0V,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过,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只有3V  EC的晶振频率是南桥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