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A8J不认串口硬盘 郁闷死了啊

楼主(2011-09-10):
客户拿过来时有时认硬盘 有时不认 我以为是南桥问题
重植了还是一样 换了一个还是老故障
查供电 4.98V应该正常 4根数据耦合电容也换过
也没查到断线
BIOS也刷过 光驱就很正常 就是硬盘认不到 悲剧啊
哪个大哥见过这个问题啊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
或者改线能解决的

网友:
这好像是个通病啊,串口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重新插一下就好

网友:
不行 现在一次也认不到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也是A8J 这个不是通病吧 最好我别遇到

网友:
换个串口接口试下

网友:
有些硬盘是认不到,换其他的硬盘试过吗?

网友:
硬盘换过了。。。。。。。。。。。。。。。

网友:
刷下BIOS看下,或者换个南桥

网友:
BIOS刷过 南桥换过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一下接口看看

网友:
接口换过了啊

网友:
上次修的一台HP的 好像是因为时钟  还是晶振引起的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回我帮店家修台Acer 5580 ,显卡不良,但BGA时板爆(客户住山上别墅,湿气重),没法拿了块5570 的板来代换,但5570是IDE介面的,5580却是SATA 的硬盘接口,不得已对照5580的板来慢慢改,总算改好成了SATA 介面,插上光驱后,没问题,能跑光驱,再插上硬盘,怪了,认不到硬盘,就这样纠结了一整天,后来再慢慢对照5580的板子时才发现有颗 R95 电阻是IDE的第一第二装置设定,在5580上光驅是設定成第一個IDE装置,因此接到 R95 上 , 而在 5570上,他将此颗电阻接到R96上,让光驱当成第二装置, 因此您说您的数据线都对没断线,电容也换过,但仅能识别到光驱,可能就是这第一,第二装置设定出问题罗

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_^=
台湾福克斯筆電祝您早日修復此機

网友:
时钟芯片也换过

网友:
四颗耦合电容没一点点波形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