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19显示器,开机正常但过几秒就黑屏!

楼主(2011-09-10):
朋友的显示器,用着用着就出现此问题的,就是一开始显示正常,过几秒就黑了,开关灯不灭,再断一下电重开又是显示正常过几秒就又黑了,反复如此,没搞过显示器,那位兄弟碰到这种问题给帮一忙指点指点。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高压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份有滤波电解失效

网友:
觉得屏应该无问题,显示时正常,主要立马黑屏,像掉电似的。

网友:
是不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常见的故障,查高压板和电源的滤波电路!!!!!!!!!!!!!!!!!!(也有是屏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坏的话还能亮吗

网友:
先把灯管试试  如果在保护就是高压板或者电容的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主板都有可能戴尔的

网友:
应该是 灯管过压保护了 我遇到过 用会灯管很烫

网友:
这是显示器最常见的问题了。。。要不就是高压板。要不就是电源板。要不就是灯管。。就这三样~~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已搞定,确实灯管坏了一组,换掉正常了,有一组灯管坏导致保护掉电了。

网友:
刚就修了个 1测灯管 2看高压 拆开一看 有个电容怀孕了 换了就好

网友:
现在的灯管质量不是很好,损坏的很多.上次朋友的三星彩显坏了.带了三根灯管来换.
一查是接头处烧了,人家带了灯管过来,那就换新的吧.
结果连换2根都不行.最后还是把原来的装上一点事没有.

网友:
灯管问题比较多,戴尔联想的高压板问题较少!

网友:
高压,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