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33掉电问题

楼主(2011-09-10):
BENQ A33掉电问题
1。这个板子来的时候是大短路,接口 短 二极管短 6227短
2。这几个问题都修好了
3。但是,掉电 按开关跑到0.3就掉了
4。cpu 内存  还有3.3和5v都有了瞬间但是的,但是6227的两路都没有供电输出,
5.6227  14 vin 28 vcc都到了 on8 21都有瞬间的3.3v 但是6 23没有升压起来
6.6227已经换过了
这个本子有修过的吗  各位大侠帮忙给个思路 或给个图纸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啊  再查  有图纸 咱怕啥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还有后继短路

网友:
你还是没查完

网友:
查清楚还有没有短,慢慢来,不要急,这种情况可能短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
看看图纸,查查信号

网友:
打开图纸,慢慢查,肯定还有短路的,用手去感觉

网友:
到0.03就掉是不是电容短路照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