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为联想代工的945GZ-M2主板进不了系统,重装后问题依旧

楼主(2011-09-10):
这板子供电都正常,稳定。就是进不了系统,还没到WINDOWS的LOGO就一直黑屏了,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
主板没有元件发烫

网友:
更换显卡,确定是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档LOGO有很多原因.把网卡声卡什么的全关了.显卡换一个/先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档LOGO有很多原因.把网卡声卡什么的全关了.显卡换一个/先找到问题

BIOS换个芯片刷过了,不是停在LOGO,而是过来LOGO,到了选择系统和DOS的选项,也能到安全模式那个选项那里,过来这个就黑屏了,到不了WIN的滚动条。声卡网卡串口都拆了

网友:
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A:
换硬盘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装一个系统.试一下

硬盘换了,SATA和IDE都试过了,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在DOS里面按CTR+ALT+DEL重启后不显示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哈!

网友:
你看看时钟有没有问题啊。。偏频也会引起一些怪问题的
是好的话,,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那样的

网友:
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