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杂牌 型号 sis761GX-940 BIOS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9-10):
求一杂牌 型号 sis761GX-940 BIOS。。。BIOS芯片PM49FL004T.....撒子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急求!谢谢!!!!!!!!!!!!!!!!

网友:
把你认为正常的测量数据发上来

网友:
内存,北桥供电、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你确定是bios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