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5的CPU不显

楼主(2011-09-10):
         一台CQ41,I5的CPU独显的,开机能跑内存,波形跳四五几下就消失了,应该是过内存了但不显,NB上的BIOS的波也是跳几下消失,桥做过 了,但还是原样。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换CPU试下。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还不错,吧。。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刷BLOS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应该OK的

网友:
先刷BIOS再看看,现在发觉修本子,没编程器还真的不管事

网友:
先刷BIOS。。嘿嘿。。HP的。。。

网友:
大家都说了bios  我就说点别的吧  其实你那波4 5 下 已经跑到显卡了吧  看下是不是 双显卡切换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