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EXS代换

楼主(2011-09-10):
请教各位师傅:IT8718F-S EXS可不可以用IT8718F-S HXS代换。谢谢了。。。。。

网友:
是的可以代换,就是停到这个画面不动了 ,键盘不有反应,键盘不能用。诊断卡代码显示37 38.

网友:
可能是某个外设不良或BIOS引起 最小系统不过就刷bios 再不行拆网卡、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