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楼主(2011-09-10):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se and continue 每次都得按F2才进得了,BIOS里复位过,说是华硕主板的放浪涌功能提示的,但是无法禁用,不知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
发现电源巨浪在先前的力量保护了华硕压缩机防喘振系统电源设备中按F1键不稳定运行安装按F2键加载默认valuse与延续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放电,刷BIOS看看~!

网友(2013-12-11):
问一下楼主搞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
刷BIOS没用,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4-08-14):
进bios把电源全保护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