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灰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11-09-10):
IBM T60灰屏 外接花屏 更换显卡无果 更换显存 还是那样 没掉点 没掉小件 就这么简单 OK 就是花屏 有高手给点小思路
显卡

网友:
提示 ::看仔细了 外接花屏 只接屏灰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热一遍显卡,不行!再热显存!

网友:
显卡的问题把!这种显卡比较难做,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T60的 显卡很容易虚的 加焊就OK

网友:
BGA显卡吧,不行就再换一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
照你这么说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或显存的问题吧,应该不会涉及北桥的

网友:
T60黑胶吧!加焊显卡

网友:
那显卡不好做...

网友:
这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我修过一台IBM,有知是T系还是R系的,ATI显卡,换了两片全新显卡上都是有问题的,最后另与家拿一片上机就好,现在的显卡真真假假,让我们常走弯路。

网友:
现在显卡芯片假的好多哦,再换几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你那现象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之前是换新显卡还是重做的啊 ?

网友:
重做显卡吧,加焊起不到作用,

网友:
显卡问题吧。不知道修好没有!

网友:
晕 我换了好几个了都 是这样 不是显卡问题 也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电压正常?

网友(2011-10-10):
我也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