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不触发,求赐教!

楼主(2011-09-10):
华硕F80S不触发,3v 5v都有 待机0.03。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电压能变0.电流0.04.无意间发下手碰到南桥下边的晶振竟然触发了,测晶振是好的。当不按开机键的时候,手直接碰晶振,开机指示灯亮,但不触发,按下开机键再碰晶振就触发。知道华硕z9100的板子有个电容C225漏电能引起此次现象,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是也是那个电容漏电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换个晶振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发烫 不?

网友:
排除刚说的可能性再查。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先烤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再加焊

网友A:
去掉谐振电容,换个晶振,不行就做桥

网友:
南桥有点热,有的时候不去碰晶振 碰到晶振边上也出发。真郁闷了。有修过这个故障的师傅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谐振电容,换个晶振,不行就做桥

去掉谐振电容,也还能触发。晶振测量没啥问题呀。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