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不跑U

楼主(2011-09-10):
东芝M331 电流到0.52,CPU的供电,PG,时钟,复位都正常,这款机器是否有通病,盼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做北桥,遇到过

网友:
用力压北桥能点亮就做北桥

网友:
从好搞的搞起刷程序

网友:
北桥做过了,bios也刷过了,没有点效果。晕的很啊,客户提出想换新板子,我求之不得,呵呵,他知道他的电脑进了点水,怕修起来不稳定

网友:
进水不稳定,换了吧。

网友:
不跑U的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有些电压还没起来吧,VSUS电压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