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上触摸板,键盘上的指干与左右键盘就不能,,BIOS里面设置为自动

楼主(2011-09-10):
IBM T41 上触摸板,键盘上的指干与左右键盘就不能,,BIOS里面设置为自动,,,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没有碰到过这个的问题呢,,,键盘与触摸板都换了几个了,论坛上的高手指点下了

网友:
在接口边有个控制芯片,你换了试试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CMOS都放了下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