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9-10):
上拉电阻什么意思啊,上百度搜索也看不懂意思,有没有人知道然后能简单点,大众化点能让我这个新手也看得懂的解释,谢谢。。。

网友:
上拉电阻主要起提升信号作用,一般电阻一端会接供电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是用在信号上面,做上拉用,就是一端接电源(一般是3V或5V),一端接信号线路上,在此信号不受芯片控制时,为高电平就是和接电源端一样的,如果受芯片控制的话,就会是低电平,因为一般芯片控制时会把它接地。下拉电阻正好相反,常态时接地,控制时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