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开机不停的重启

楼主(2011-09-10):
d610开机到进度条过来之后就黑屏重启,进不到桌面,重启之后只有选择上一次正确选项才能开机进到桌面,要是选择正常启动windows就不停的重启,重做系统也不行,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给个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硬盘,光驱查过吗?

网友:
外设关系大点,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
内存换过了,没有问题,只好再找个硬盘试试了

网友:
拆了外设,换个硬盘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