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主板电解电容供电电压怎么测啊?

楼主(2011-09-10):
    主板供电插槽4脚+5V 给附近两颗1500微法的电解电容供电,我要测两颗电解电容的供电电压,插上电源,短接14脚绿线和15脚地线,开始测了 ,黑表笔接地线脚,红表笔接供电脚,居然只有1.2V   ,万能表打到蜂鸣档,测电容,通的,测4脚和电容居然不通了,有阻值,测3脚黑线和电容,两个脚都通了,把电容拆下来去测容量1400微法,好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

网友:
测电容电压  黑表笔接电容负红的接正 就是电容的电压 如果达不到你的要求 那就可能这供电条线和别的元器件有问题了 这是我的理解 都是新手 互相学习了

网友:
你测的CPU供电电压吧?不然主板没那个地方的供电是1.2V的了

网友(2013-10-11):
楼主理解不错,思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