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G主板沙沙响

楼主(2011-09-10):
映泰780g3g主板,开机正常,主板cpu供电部分有沙沙声,供电管五六秒后烫手。用手摸一下主板电源ic就正常了,沙沙声消失,供电管也不烫手了。怎么解决???

网友:
很神奇,学习了

网友:
更换供电IC

网友:
沙沙响还么见过

网友:
很明显啊 你摸了就好了怀疑哪换哪

网友:
先换了pwm芯片试下  不行就是MOS  我遇到过MOS发出声音的现象

网友:
映泰的不太好搞,

网友:
mos管烫  电路上电容 IC排除一下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