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屏显正常,外接不显

楼主(2011-09-10):
一台x200 7457-ch4

故障现象:屏显正常 ,外接不显
维修过程:这是三修机,第一次在其他地方修过,拆机后,发现U20动过,外接试一下,没想到,好了,就怀疑是U20虚焊,加焊了一下,装

起来,让客户取走了,没过几天,又返回来了。现在,把芯片也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屏显正常 ,外接不显(外显,需要fn+f7切

换),VGA各脚阻值也没发现短路,或阻值过大的,现在就怀疑北桥,但不能确定,请哪位同仁有遇到过,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u20各脚电压:1脚:3.3v  2脚:1.0v 3脚:0v  4脚:GND   5脚:0v   6脚:5v  7脚:3.3v   8脚:5v

补充内容 (2011-9-14 16:18):
本机最终未修好,原样还给了客户,但仍要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指点

网友:
  还是没焊好了

网友:
真的不行 。只要搞配桥

网友A:
  哦  那就么办法了,你有X200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那就么办法了,你有X200的图纸吗

这个有啊,但跟我这个机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这台机,没有修好,机器客户已取走,我想关闭主题,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关闭,请问版主怎样关闭贴子啊~,谢谢赐教~

同时,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关注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