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加无线网卡开不起机

楼主(2011-09-10):
开机提示: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不加的话正常。。是不是这台电脑加不起无线网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求高手。。

网友:
  可以加的

网友:
应该可以加           看一下你的无线网卡能用不  ?

网友:
插上动都动不了。。杂个用啊。

网友:
这个机子要加原装的无线网卡

网友:
可能真的要用原装的

网友:
应该可以加的了

网友:
只有特定的几个型号可以用,试试intel的 5100

网友:
要选型号的

网友:
型号要选的,你试试

网友:
有时候BIOS出了问题也这样,可以刷BIOS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