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 花屏

楼主(2011-09-10):
收到一台 N440笔记本 花屏 ,跟显示器屏线没有插好一个症状,以为是屏线松了,拆屏重新插过后,故障依旧,点屏 OK,打算做北桥,但是还是有点虚,于是就再多检查一下,查北桥到屏线接口的数据线的时候,发现有一条不通,仔细观察不通这条数据线中间地方有一个小黑点,用洗板水清洗过后,发现有个小坑,刮开涂层,测量不通,用导线连接,接屏,显示OK。此机修复。

网友:
这运气也太好了,有钱赚也不错。。

网友:
没走弯路

网友:
呵呵  典型的缺色维修!

网友:
是我的话就直接干北桥了,楼主细心,没走弯路

网友:
运气够好的

网友:
缺色的话显卡引起的还是比较少得,大多数是屏线

网友:
太好赚了!!!~

网友:
花屏不是缺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