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77,开机指示灯亮一下。有声音出来,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1-09-10):
索尼T77,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出开机的声音。就断电了,求解

网友:
  后级保护了,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一定有短路的地方    你仔细查一遍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还有一个索尼TX1的  能拍照,什么都正常,就是黑屏。求解

网友:
索尼的主板出问题比较多哦,

网友(2011-10-12):
SONY T77 先把闪光灯电路 卸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