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待机0.03 不触发

楼主(2011-09-10):
查  RT8223供电  19V    开启 6V   但是LDO3    LDO5  都只有 0.5左右的电压     是这个IC工作不正常  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求高手解决。

网友(点评):
打下3V 5V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LDO3    LDO5  应该是3V  5V才对,所以还是得考你自己慢慢查了解决

网友:
   要有思路呀   慢慢查了

网友:
先测这两个有没有短路,然后尝试还IC,还不行就照着图纸慢慢跑线路

网友:
先换了再看

网友:
芯片本身有个3V5V看看后边短没。要短就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