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使用QQ语音时话筒没声音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10):
 用QQ聊天,话筒没声音,软件方面无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系统音频设备的设置问题,一个是QQ软件自身的设置问题。所以可以按照这个来一次对自己的电脑进行排查。

  首先必须确定你的硬件是无故障的,包括声卡以及耳麦。然后进入控制面板,依次展开“硬件和声音—声音—管理音频设备—录制—麦克风—配置—(左栏)高级语音选项—语音识别—高级—使用这个音频设备—麦克风”这样,估计你的话筒就应该可以使用了。

  如果依然无法进行聊天,那么很可能就是QQ软件本身的设置问题了。解决方法是,随便打开一个聊天窗口,点一下“语音聊天”图标右侧的小三角,然后选择设置。这时候会弹出一个“语音视频调节向导”对话框。里面有个声音输入选项,里面可能有多个选项,根据不同的情况,依次进行试验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设置完成并保存后,都要重新进行语音呼叫才可以进行试验。

网友:
用几了没遇到过。。。

网友:
貌似W7里这个比较麻烦,好在还没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