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不通电。。

楼主(2011-09-10):
主板触发不通电。。呆机电压有。。触发后还有。。。5.67V

网友:
你说的是个啥哟。。

网友:
就是神仙也不会呀  你这样讲

网友:
你讲清楚嘛

网友:
LZ 把我们当神仙用了

网友:
你说的不清不白。月饼在这里经过也帮不上你。何况是我。,,,,

网友:
南桥,I/O挨个来!

网友:
触发又不通电,麻烦lz说清楚点,你怎样说我们懂不到

网友:
摸摸晶振, 看有发烫的芯片没

网友:
测量晶振两端  看看有木起振》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晶振试一下吧

网友:
不是神仙   看看通电的时候摸摸是没有烫手的地方吧

网友:
LZ说详细点啊

网友:
查触发条件

网友:
不通电 为什么还有触发后电压啊   检查南桥供电   BIOS电池  IO

网友:
呵呵,楼主最起码也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板子吧!

网友:
这样的描述,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买块新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