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开机白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9-10):
接到一台苹果MACBOOK的笔记本,开机就白屏,没有外接,屏线拔了重插一下也是一样,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会不会是屏,显卡,BIOS的问题(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没法试)?还是系统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硬盘这一块啊。。。

网友:
多半是显卡 先吹一下显卡

网友:
看下认到硬盘没有,没有认到硬盘系统的话也会这样的

网友:
清除bios资料吧

网友:
MAC。。开机是要白屏的。。是正常的。。。进系统白屏吗?

网友A:
一直白屏,是不是不装上硬盘会一直白屏?无法进入系统,量了屏线接口有一条4.6v,三条3.2v,有两条0v,其他的10几条只有0.2v,这个机是GT965的北桥,这是不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白屏,是不是不装上硬盘会一直白屏?无法进入系统,量了屏线接口有一条4.6v,三条3.2v,有两条0v,其 ...

好像不上硬盘会一直白。硬盘不是原装好像也是一直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上硬盘会一直白。硬盘不是原装好像也是一直白呢。。。

大哥,不要好像啊?

网友(点评):
谦虚点嘛,毕竟是问问题,给个思路就不错了,还要拿出一定的答案,苹果本来就修得少

网友:
你叫客户拿来试啊。。。

网友:
我经常遇到开机黑屏,没见到白屏,向你们学习

网友(2012-04-21):
我现在又台苹果的也是和你的一样的 开机就白屏 插上我们自己的硬盘也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他原来本身的硬盘才行
  希望大家有很好的答案

网友:
接下那个苹果找硬盘的键,看看会不会出现啊

网友:
MAC的机子,开机前就是白屏

网友(2012-05-30):
没插硬盘吧?

网友:
第一次感觉到苹果的强大,维修的艰难,同样的垃圾。更好的答案发啦提醒我下,谢谢。

网友C(2012-08-18):
苹果A1278 三代 内存板号是K6的机器 客户说用着用坏了,开机第一次可以听到 挡 的声音无显 强关再开机也可以听到 挡 的开机声音屏是白屏 而且一直是白屏 按键盘上光驱出仓键和大小字键都没反应 反复测试如此 !似呼键盘不起任何作用  光盘可以进但是出不来  我换了全新的MCP89MZ-A2还是一样现象 晕了  不知哪的问题了.?? 接不接硬盘也一样

网友(2013-08-28):
引用 网友C:
苹果A1278 三代 内存板号是K6的机器 客户说用着用坏了,开机第一次可以听到 挡 的声音无显 强关再开机也可以 ...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换显卡,刷BIOS都不行   你的修好了吗  给点提示

网友(2013-12-21):
今天也碰到了能听到进进系统的声音,地直白屏,桥是三合一的会不会是这个桥的问题

网友(2014-02-13):
我也遇到一台A1278的 摔过 白屏 从侧面看 白屏里还带有彩色的竖线  不是很明显 不知道是屏坏了 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2015-02-15):
macbook 白屏要换硬盘 试一下

网友(2015-04-16):
换了硬盘还白屏我一个

网友:
开机白屏, 我值见过硬盘的问你,其他不太清楚

网友D(2017-02-24):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的,清洗后开机就白屏,一直白,研究中
バ幸福De右岸
白屏的话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异常.进水的苹果不太好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的,清洗后开机就白屏,一直白,研究中
白屏的话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异常.进水的苹果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