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945PEM)WINDOWS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1-09-10):
昂达主板(945PEM)WINDOWS滚动条死机,按重启有时可进入,有时不行,时间长达4分钟才能进入
Windows

网友:
驱动问题..碰到过

网友:
还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硬盘 内存 CPU 显卡 系统。都换过还是这样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南桥就控制这些事情。。

网友:
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硬盘引起的,不接硬盘进PE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排除硬件就是南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