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机子开机进入桌面 过几秒屏幕背光会暗一点然后掉电

楼主(2011-09-10):
  一台NEC笔记本 开机进入桌面过几秒屏幕背光会暗一下然后掉电?硬盘内存都换过了。风扇那边也没温度U也不烫!不知道什么问题 各位精英们帮忙解答下  小弟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
补充一下板子型号是br2  nec vy14m

网友:
电源接口?

网友:
它掉电是有规律的掉不是接口问题!接口也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你还是拆了 检查把,是电源供电芯片不稳定

网友:
看看各电压够不够啊

网友:
这个还不好说。具体要检查呢。。

网友:
这个的吧笔记本拆开,,先裸板试一下,,,在查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都可以开机进入桌面。裸板的话过一会也会掉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

网友:
对呀!我也想过到底是哪里呢?北桥还是南桥?会不会是温控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