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 f41a红屏

楼主(2011-09-10):
内存 屏 排线 显卡芯片 都排除了,还是一样故障,红屏正常进系统 外接不亮!!请高手指点
!!!
芯片
显卡

网友:
补充一下主题:是独立板子显卡,8600显卡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红屏,那一种红法呢,也不上传一个图片看看,排除显示器本身了吗,红屏如果是LCD显示器红屏到是常见的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你确定屏线是好的吗 有可能断一两根线 你没测出来啊 在测测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