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9-10):
我的IBM的显示器 15寸6636ca1出现
开始是出现雪花干扰 抖动(接vga信号就有)在菜单设置里面没有 我把板子上的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屏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或者不良 以前遇见过!!没有你这么严重

网友:
显卡和VGA线以及揷头座

网友:
高压电路有没有虚焊!!!!!!!!!!!!!!!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虚焊我换了电源板也是这样

网友:
感觉像屏的问题,我刚修过2个笔记本

网友:
干扰或者滤波不良引起的 把

网友A:
换线,换通用板点下,看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电路吧!

网友:
换VGA线了吗    遇到过线质量差引起的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线,换通用板点下,看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手上没有换的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不能光换电容啊,要量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光换电容啊,要量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再看

电压有4组  12V 5V 3.3V1.8 V  有这里多吗    是在掏宝上买的一块板

网友:
明显的3.3V电容问题,换了再说。。。

网友:
线也有可能吧……

网友:
看看各位的建议  都很积极啊!

网友:
驱动板子或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