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59A无输出

楼主(2011-09-10):
修到一张盈通的9600GT 512D3 战神版,核心和显存供电全无,核心电源管理芯片RT9259A,显存APW7068
高端卡要先有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才会出来的,现在问题是RT9259A无输出,1脚12.2V,2脚2.26V,8脚12.2V,9脚0.8V,10脚0.75V,其他的均无电压,电感线圈的对地阻值有2.5欧,5脚 上接的MOS管输出脚对地有600多欧。
有人说RT9259A  2脚电平低会关闭输出,但是现在2.26V应该是高电平的呀,修得很郁闷了现在,哪路高手出来指点指点一下小弟啊,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1-9-19 10:43):
很幸远的是,这张显卡已经被我修好了!

补充内容 (2011-9-19 11:52):
维修过程请看17楼###

网友:
如果GPU没有问题将电源强行打开即可

网友:
找个9259换上不就完事了

网友:
核心电源管理芯片RT9259A,先加焊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
楼上的两位,首先感谢你们,我手上有七八个RT9259A,你们以为我没有换就来这里发贴求助嘛,这么简单的我一般都已经想到了…………一楼的兄弟说强行打开,不知道怎么做呢,这芯片哪个脚 是开启脚啊????

网友:
修好没楼主,我也有块影弛,也是无核心,无显存供电   也是RT9259

网友A:
RT9259A 4脚的电压呢
APW7068的供电,输出 反馈 电压
都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9259A 4脚的电压呢
APW7068的供电,输出 反馈 电压
都多少

4脚无电压,APW7068是受控于RT9259A的,就是RT9259A有输出之后,会发出个高电平开启APW7068的2脚。所以现在测量APW7068没有用,我试过在另一张卡上,也是同样搭配的,把APW7068拆掉,核心供电也一样有的。

网友:
相关电路上的小东西有没有测,还有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无电压,APW7068是受控于RT9259A的,就是RT9259A有输出之后,会发出个高电平开启APW7068的2脚。所以现 ...

那把这个显卡的apw7068拆下。看看核心电压有没有输出。

网友C:
帮楼主附上图
RT9259A

APW7068

查看pdf文档 貌似9259和7068 第二脚 作用并不一样  你试下把7068和9259对调下看
我手上也有个七彩虹9500gt gd3 的 用的是7068 核心供电有 但显存供电无 手头没有7068或7067 用9259换上不行 这是不是说明9259要2pin低电平才能开启  一会试试 强制开启

网友:
给几点建议:
1:查查显卡上经稳压管转换的几个电压
2:查PHASE反馈电路上相连的所有元件有无异常
3:更换上,下管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附上图
RT9259A

PDF说明是:
Connect a resistor from RT_DIS to GND to set frequency.
In addition, if this pin is pulled down towards GND, it will
disable both regulator outputs until released.
大概意思是如果这脚接地,会关闭输出,可见它是高电平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说明是:
Connect a resistor from RT_DIS to GND to set frequency.
In addition, if this pin is  ...

我的卡算是废了 把三4脚的电阻电容拆了 没换成 楼主好了记得说下

网友:
查RT9259A FB震荡信号

网友:
9259是挺容易坏的,不过2脚的高电平也重要!

网友:
很漫长的一张显卡维修,不过还是修好了,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帮忙,我把维修过程分享一下吧,先是核心供电这个

RT9259A,2脚已经是高电平,但是始终无法输出,查9脚有0.8V,10脚也有0.8V。当查到6脚FBL电路时,发现其上好

像少了一只电阻,因为氧化比较严重,很难看出来。看到这条线有一只电阻接地,另一焊点应该跟下面那条线用电阻

相连的,但是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于是找张废板,找只跟旁边一样大小的电阻焊了上去,测量了一下,这电阻的二

极体值为0.33,不知道行不行,上电试机,核心供电1.08V出来了,哈哈!!上个图片看得明白些。。

但是显存供电没有出来,还是0V。查APW7068工作电压,8脚有12V,1脚(BOOT)也有12V,但是2脚为低电平,怀疑

是两只开关管搞鬼,于是装其拆掉,结果APW70682脚还是低电平。干脆把它换掉,手上没有APW7068,换了个RT9259A

上去,(论坛上有朋友说换过,我也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元件代换表,知道它们可以互换的),这回2脚电压升到2.6V了,

但是输出还是0V。查反馈脚,没有发现异常,5脚上接的场效应管无输出,经跑线得知,这只场效应管是将显存供电电压

降压后送给GPU的总线电压的,因为显存供电没有,它当然不会有电压了。到这里,上面有朋友说5脚无电压使RT9259A

无输出一说应该不成立了。再查,测得9脚电压为0.8V正常(这只脚PDF上说明是输出0.8V参考电压的),10脚只有0.23V,明

显比核心供电的那颗第10脚电压低,当时心里想,既然它这个没有输出了,这个10脚电压低是肯定的了,也就没往心里去了,

于是又换了一颗RT9259A,还是不行,索性将核心供电上的拆换过来,还是不输出,这才知道原来芯片都是没有问题的,维修

进入死胡同了……丢在一边。昨天晚上下班回来,又拿起这张显卡来看,将两颗RT9259A周围电路一一对比,发现10脚的

电路不一样的,核心上的10脚经过一电阻接到了OUT1上,而显存供电的这边10脚却是经过一电阻接地了,心想这可能就

是APW7068跟RT9259A的不同之处吧,把这个接地的电阻拆掉后通电测量,10脚电压居然上到5.23V,心想这回坏了,

芯片会不会坏这样。供电还是没有输出,于是想这10脚也应该是要0.8V才可以工作的吧,把原来那个电阻测了一下,

18欧,怪不得会拉低10脚电平,从废板上找到一只24K的电阻换上去,再通电测试,久违的显存供电终于出来了,

小喇叭发出“嘀”的一声,顺利点亮显示器,进系统跑了几遍3DMARK没有问题,此卡修复,同样上电路图和实物图!!

由于没有师傅教过,都是自己摸索来的,不会什么专业术语和理论,欢迎大家前来批评指正!!!!

网友:
很好很强大,原来一个小小的电阻也会捣这么的乱

网友(2011-10-11):
这个帖子发得好啊,我也正在修一批显卡

网友:
好帖啊,学到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