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后花屏

楼主(2011-09-10):
玩WOW突然死机,重启之后屏幕有花纹和乱码,进入系统之后有竖的条纹。。求高手指点,显卡哪出现问题,能修么。是七彩虹的N卡。

网友(点评):
显存问题。跑下mats定位,换掉包好。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跟到内存有关系,如果是显卡的问题的话,也能修复的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看是显卡 还是板我想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跟到内存有关系,如果是显卡的问题的话,也能修复的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拿我的显卡去同学那试,也是花屏,在他那还进不了系统。

网友:
显卡坏的多一点,送维修店吧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啊!

网友:
独显的,求高手赐教

网友:
绝对是显卡问题了,而且你也在你同学那试过。 那去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换呗    现在台式的显卡 也很便宜啊

网友:
显卡问题,先用驱动精灵,换个驱动试,再确定其硬件问题

网友:
驱动换过没效果,刚毕业的学生没啥钱  自己也想学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点评):
诶。。这个是显存问题比较多,GPU也有可能

网友:
很像显存的问题啊,不过先用BGA加焊一下显卡核心试试。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B:
这问题绝大部分是显卡的硬件故障,如果不是搞修理的话,最好送维修店,几十元的利润别人都会做的!什么驱动的,那是误导,这情况可能是驱动吗?GPU虚,显存虚,掉件都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绝大部分是显卡的硬件故障,如果不是搞修理的话,最好送维修店,几十元的利润别人都会做的!什么驱动 ...

嗯嗯,我也想学学怎么判断,怎么修

网友:
GPU虚的可能比较大  我遇到好几块了!而且都是没风扇的显卡,估计是长时间玩游戏过热引起的虚焊!风枪吹吹就行!

网友C:
您用的是七彩虹什么系列、什么芯片的显卡?听说七彩虹有个系列的版型设计有BUG,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是七彩虹什么系列、什么芯片的显卡?听说七彩虹有个系列的版型设计有BUG,修不好的

啊,比较旧的卡了,是七彩虹GeForce 8500GT的 话说风扇有时候不转,我人太懒没给加油,就用笔把它弄转,现在知道错了。  送去修费用高么,高的话考虑换卡。

网友:
维修起来要看是什么问题了,高的话不如直接换卡

网友:
您这个很有可能是我说的那种有BUG的版型。建议您还是换新的吧,因为,如果您这个显卡是我说的有BUG的版型,检测是显存问题,加焊后用不了多久还是出问题,那个故障是没法修好的(这个维修费用大概30元)。如果是GPU由于过热损坏的话,更换GPU几乎就等于购买一块显卡了。我认为不合算。我认为现在8500GT二手价格也就70多元,维修不合算了,不如考虑重新购买显卡了,楼主自己考虑!

网友:
同意22楼的说法,死机的原因应该是GPU过热导致,所以死机后会花屏,加焊后过不了多久可能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自己用,就加焊吧,客户的就让他换新的。客户要修的话就说没保,不然以后麻烦!

网友:
我这卡有了4年才出现这问题,要换卡的话可能换个二手的,因为机子也用了4年,等工作后再换机子。。

网友:
如果风扇不转的话,别对GPU问题,你要以加焊试下!别搞爆了!

网友:
显卡问题,先上BGA...不行的话就考虑显存...

网友:
显卡GPU问题大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AMD的话,有可能是CPU问题,独立出显卡是显卡问题大

网友:
还是去换换吧,省省费用出来了你若有专业设备的话,自己修噻

网友:
奇怪,夜晚屏幕没有条纹了,但是显卡那还是有黄色叹号。

网友:
现在显卡上BGA吹 利润真低,一次才收30-50左右,首先跟客户说好,吹下不好就报废。

网友:
现在开机没乱码不花屏,但是设备管理器里显卡出现叹号,装了原装光盘驱动也不行,肿么办?

网友:
中秋显卡自己好了,开始不花屏,但是有黄色叹号,用鲁大师装个驱动就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很简单的花屏啊,跑下软件找到故障显存就行,也有可能是显存虚焊了..

网友:
显卡得可能比较大,不过换之前装一下系统好一点。-_,-

网友:
  玩WOW玩死机了为什么死机呢,显卡部分出问题了,所以重启后就会有现象出来,显卡虚的多,显存也有可能,别的在台式机上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GPU虚焊了。、焊完后加好硅脂。清理风扇就OK拉

网友:
虚焊了,GPU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天我拿去给别人修,他说不会,然后我拿显卡回去随手捏捏两个电容,感觉和其他电容不太一样。晚上开机发现没条纹,设备管理器显卡有个叹号,我卸载再搜索,然后用鲁大师装个驱动就睡觉了,第二天发现开机没乱码,没花屏,显卡又能用了,又可以WO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