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

楼主(2011-09-10):
今天一个客户送来一个19的KTV触摸屏,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他只说主机是一个类似VCD的东西 ,看不出什么系统,屏用的COM驱动,有接触过的指个方向{:soso__13446324931934302052_1:}

网友:
我拆开看了一下  用手摸屏灯会闪

网友A:
高压板有没有坏

网友B:
该怎么修显示器就怎么修显示器,想那么多干嘛呀

网友:
是KTV 用的點歌系統用的, 記得以前和老板去HAPPY 時見過,  要區分是系統的故障,還是硬件的故障才好修

网友:
LZ应把故障说清楚, 是点不亮还是触摸坏了, 前者就按普通屏修,后者就要先软后硬.
软:重新安装触摸驱程.
硬:由触摸驱动卡(联接COM口) 和触摸屏(贴在屏幕上)组成.
驱动卡按一般硬件修(电压5v, ......),触摸屏基本没的修,能换就换.

网友:
是显示器外面的触摸挂了,显示功能正常就是触摸不能用了  用其他屏换到这个点歌系统就好了,所以肯定就是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修显示器就怎么修显示器,想那么多干嘛呀

显示器好着呢,就是触摸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有没有坏

老大 ,不能触摸了和高压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好着呢,就是触摸不能用了

触摸屏坏了,换吧。看看是什么接口的。买一张换上去就OK   6楼说的对。有两种触摸民连接方式。

网友:
触摸部分的确比较容易坏掉,特别是可以看出来有划痕的。
你那个屏如果是用普通显示器改的,一般是比较容易找到驱动,具体型号在那块触摸小板上,仔细找找吧。通用尺寸触摸屏比较好买,也不贵,淘宝上很多。

网友:
是电阻屏.电容屏.声波屏还是红外屏啊?

网友C:
客户还没同意更换呢,淘宝价在200左右,该向客户收多少呢,没弄过这东西{:soso__12850127450172545144_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还没同意更换呢,淘宝价在200左右,该向客户收多少呢,没弄过这东西

淘宝卖200,跟客户最少还不得要400啊?

网友:
死马当活马来医啊!怕什么!什么事情都是有头一次接触的 我上次还帮别人维修手机最后失败告终、但我也进步不少 后来那手机直接报废 专业人士也是修不了 !听到这里哥很欣慰啊!

网友:
触摸屏好修,一般都触摸板坏。

网友:
联系厂家发了一块换了  厂家要200 收了320 呵呵

网友:
呵,祝贺一下

网友(2011-10-24):
怎么不收个千儿八百的,没准你买来屏还不好使了

网友D:
触摸屏就是一个以前com口的鼠标。
可能n多人没有见过。
屏幕是屏幕,触摸屏在屏幕上面,仅此而已。无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怎么修显示器就怎么修显示器,想那么多干嘛呀
大哥,你说的一针见血啊,哈哈

网友:
6楼说的对。有两种触摸民连接方式

网友(2011-11-23):
其实多收一点也行,KTV好赚呀

网友:
此问题多发生在连线及插头上,其次就是板坏,其实也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