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Z68-V(i7CPU) 高端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9-10):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华硕较高端主板(据客户说网购1400元左右 保修不方便 看看能修不?小问题就修了,不能动烙铁焊接,问题大还想返回卖家保修)型号如下图:

主板整体架构图如下:

通电跑卡状态如下:

测得内存供电1.5V(DDR3)  CPU供电1.0V  此主板集成显卡 单桥 供电较复杂
不知同行们有修过此板的吗?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这板子问题应该不大。如果电压,复位都有的话。。先刷个BIOS

网友:
如果只是BIOS的问题,也会造成不跑码么?

网友:
有可能导致不跑码,要是不能动烙铁啥的还不如让用户直接去售后维修那。。。。

网友:
直接刷BIOS 不行就退给他 又想保修又给你修 那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
不能动烙铁  那就动风枪嘛   再不行就吹口 仙气

网友:
板子在保内还是让客户退回保修

网友:
估计放下电就好

网友:
看一眼就能好的,那人品说明好到极点了

网友:
不动烙铁的维修? 只怕是不容易。

网友:
不能动烙铁,BIOS如果是焊在主板上的,也刷不了哦。

网友:
哥们 放弃吧 维修都是尝试的 即使你看见了一颗电容爆了 你敢说换了一定能好么??  还是退给他 让他保去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退回保修。

网友:
上面都说差不多了。先弄BIOS,不行还是保修把,你这样拿在这里,你也手烫啊

网友:
不能动烙铁焊接
那只有拜佛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主板  用户是不是一个超频爱好者了   复位bios试试  不行就给他

网友:
看到电源接口左边的BIOS了,是直接拨插的,取下先刷试试,要动烙铁的话,就只有返给上家了。

网友:
修东西哪有不动洛铁的

网友:
刷bios,不行呀呀桥或做

网友:
你目前只能刷下bios试试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的,本来还是显示00的,做了南桥,用风枪吹的,400度1风速,结果也是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放电,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建议返修,动了烙铁以后也是麻烦

网友:
还是退吧,别浪费时间啦。

网友:
他不是来修机,是来捣乱的

网友(2015-04-19):
放电,刷bios,或者你用手压下桥

网友:
维修了之后才能知道修不修的好啊,不让焊接这样怎么修哦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直接给他,守候吧

网友:
对这种状态,我想还不直接 说不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