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开机报警

楼主(2011-09-10):
DELL 1320 开机报警 已经两台了这种机子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来着 开机报滴滴 滴滴滴 5声报警  不上内存报2声  电流在1.2 左右  换过显卡 ,故障不变,有没哪位兄弟修过这种问题 指导一下 没思路???

网友:
大家帮忙顶一下呀  估计遇到这问题的不止我一个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五声好像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 哪不是没的修

网友:
你先刷BIOS啊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跟帖呀 如果修出来我一定把这个维修经验分享出来,以免大家多走弯路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bios有没有波型,如果不读bios,桥可能挂了。

网友:
现在手上没有示波器 老板不舍得买

网友:
取下CPU 供电芯片  量对地值只有70 几欧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A:
电流都上来了。供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估计 BIOS多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都上来了。供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估计 BIOS多数了。

晚上去刷一下看看

网友:
屏接口也看了 还是没有起色  大家还有没有思路

网友(点评):
bios不行搞一下桥了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的思路 我再研究研究 关键是没有波  不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网友:
一大早过来回帖,昨晚研究到10点终于把这板搞好了,开始都有点想放弃了,想想又不甘心,两台这样的机器,废话就不多说了。最后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我是搞时钟好的。以后大家修到这种机器时,给大家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