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10):
接一片m2n-x plus主板,点不亮,NV单桥,果断上机器加焊,完事后可以点亮了,但是出现了新问题。报CMOS checksam ba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报USB设备错误,因为是裸板测试,开始觉得会不会是桥有问题,刚好手上有桥,换了一片还是报一样的错误。那说明桥没有问题,在仔细检查板子,发现USBPW56这个地没有跳线帽,试找一个接上,开机不报错了,用U盘引导进PE也没问题,板子应该是没检测到USB供电,所以报错。一个不小心害我换了一片桥。。。。发出来给朋友们参考下。

网友:
BIOS设置呢?

网友:
开机就报错,15秒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bios

网友:
bios供电坏了,上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