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时序大全

楼主(2011-09-10):
笔记本时序大全,大家给看一下

HP V3000 SHIBA Circuit Review Outline.rar

Cougar A power on.pdf

TAG 上电时序.pdf

主板硬體線路分析(台湾).rar

苹果M75时序.051-7226 2.pdf

Dm1_block_digram(0420).pdf

没分下载不了,只能收藏备到下次用

网友:
水,下不了.

网友(点评):
你好像没有分诶

网友(2011-11-08):
我也要开始全面进攻时序了  下

网友(2012-02-26):
时序是啥?

网友(2012-04-25):
收藏了以后在用

网友:
你说的时序是上电时序吗

网友:
如果是上电时序,确实要了解下了

网友:
没分下载不了,只能收藏备到下次用

网友(2013-03-05):
好东东就得多顶顶单元电路很关键但是也不能对时序去忽视

网友:
首先为什么说我们维修笔记本的叫工程师呢因为首先来说我们的笔记本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开机或者关机的这么简单的操作来说必须配合各个单元电路进行配合的操作完成这个简单的步骤也就是说对于笔记本来说其开机关机都如同一副工程一样不是单个某个单元电路进行工作其还必须有整体的工程协调性才可,而对于笔记本该什么时候对哪些单元电路进行工作或者说该谁参与工作的这个顺序就叫时序即为了达到某个操作目的而应该按照的已定的某个顺序来操作的顺序就叫时序
                            我是这样的理解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哈大侠们帮我看看对不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