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

楼主(2011-09-10):
清华同方K431开机电流是0.23查无CPU供电和1.2V桥供电
CPU电源管理用的是OZ826其第六角EN无电应该是3.3查前一级TEST无电压(TEST)这个信号是通过R193上啦的3.3v    R193是10K的电阻更换后有CPU供电了但是无1.2V电流跑到0.7A内存和桥全换了桥是6100
那位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
加焊一些6100试试

网友:
这些机器都很垃圾。CPU 和北桥都会同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