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IBM R61I 风扇USB供电才不会提示FAN ERROR

楼主(2011-09-10):
为了显卡和CPU的加强散热,想把风扇改为USB供电,可是这样改了之后开机会提示FAN ERROR,然后自动断电,有谁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能改常转 IBM的机子风扇报错 如果清理下可以那就可以  如果不行那只能换风扇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有些机子改不了的,好像改了就会报错的,没改过

网友:
IBMA的改不了吧

网友A:
没办法改的。不过可以换扇心,但不能改常转的好像

网友:
把三线的风扇改成四线

网友:
听说在基地有一款软件可以控制thankpad本风扇的转速,你找找,如果要改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待机35V的输出场管。给后继电路开机后产生电压的管子。在风扇的另一端加个二极管连起来。。声音又小,还能常转。温度u过高 5V自动接过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35V的输出场管。给后继电路开机后产生电压的管子。在风扇的另一端加个二极管连起来。。声音又小,还能常 ...

谢谢,可不可以详细点,最好花个图出来,免的搞错了烧板子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改的。不过可以换扇心,但不能改常转的好像

听有人说可以,说什么要改场管,管子也要飞线好像,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呵呵,哥们我比你幸运,我也遇到个这个问题。是风扇不行了转速慢了!我换个新的就OK了..嘿嘿,

网友:
IBM 不好改 直接清洁下 加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35V的输出场管。给后继电路开机后产生电压的管子。在风扇的另一端加个二极管连起来。。声音又小,还能常 ...

那个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改呢,麻烦你给说下,感谢万分~~~

网友:
IBM的风扇不能改长转,改了会报FANERROR

网友:
IBM的改风扇好像比较麻烦的哦。

网友C:
找一个 3V的供电、直接接到风扇的供电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 3V的供电、直接接到风扇的供电脚,

不可以的。因为电压是有高电位留向低电位。当CPU或者显卡温度过高的时候 5V直接加过来散热会烧毁你所接的3V的电路。必须加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因为电压是有高电位留向低电位。当CPU或者显卡温度过高的时候 5V直接加过来散热会烧毁你所接的 ...

人家把线弄断 ,接3V,难道还能烧毁 5V电路???

楼主。IBM 小黑  不能改长转,有风扇检测,检测不到风扇,就关机了。。是个小芯片,8脚的,很小的芯片,检测的啊

网友:
改了会报错的  不知有没有这样不报错的BIOS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