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09-10):
一个升技的主板,能触发点亮,但是一旦复位之后就不能点亮,必须清除COMS之后才能正常点亮,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难道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先干南桥试试啊

网友:
量一下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大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你先加焊一下南桥看看。
相同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没经验   不发表意见

网友:
主动复位后,复位灯是不是长亮的?

网友:
很大机会的南桥的.

网友:
看晶振是否起震、跳线帽电压正常不。。如果都正常直接干南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