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M24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1-09-10):
未拆机请大家先帮忙分析一下,故障现象点开机按钮指示灯亮,硬盘没工作。偶尔亮一下马上就黑了。故障之前是正常关机的,后来再开就出现这样故障。

网友:
不拆机  怎么检测啊  看看电流跳变啊  换换内存试试啊  好多基础的都没做啊

网友:
内存硬盘都好的,电源适配器也是好的?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机子是不认硬盘呢.还是机子不亮.

网友:
这个怎么分析啊。。拆机检查主板供电

网友:
今天刚拿出来拆机,试一下机,奇怪了又正常了,很怀疑的试了一下温度也都正常。使用了一下也都正常,刚开始试机怎么试都没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