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维修

楼主(2011-09-10):
华硕X81S上电,电流跑到1A多就掉电,屏突亮一下,就掉电了。把内接屏取掉,接外接屏,正常显示。以为屏有问题,换屏再试,涛声依旧。
再接上内接屏,把独立显卡板取掉,电流跑到1A多,不会掉电,当然也不会显示。难道显卡有问题,好像显卡与内屏只能存一,不能共存一样。
测屏线没有短路,哪出问题了?
放了一天后,又拿来研究,看到屏线与显卡板上有一条地线未接,难道这里出问题了,把地线接上去,显示正常,问题解决。
维修这一行,看来要多注意细节,一个小误差,坏了大事!

网友:
屏亮了一下就掉吗?和我发的问题差不多。
你说屏亮一下就掉,怎么外接屏能亮啊?
修好原理是什么,新手对笔记本还是一窍不通?

网友:
是啊维修就是这样的靠自己经验得来的

网友A:
我刚遇到一个X81S的机器,GO-703的显卡,8400,开机有华硕特有的声音,但不显示,外接一样不显示。重新做了还是一样,换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正郁闷中,没合适的显卡板代换测试

网友:
多半是屏线有短路或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遇到一个X81S的机器,GO-703的显卡,8400,开机有华硕特有的声音,但不显示,外接一样不显示。重新做了 ...

不显示能听到开机声音,并不确定是显卡啊,这种带显卡版的就放放等有同样的本本再试啊,像这样不等于折腾了本本还白忙活?

网友:
这个机器去掉显卡板一样能听到开机的声音,不是进系统的声音,华硕开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