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修下台板 修好了 发贴大家共享下

楼主(2011-09-10):
   第一块杰微JW945GC L 上电跑05 0b 41 判断BIOS问题 有两块主板直接把别一个的拆过来装上,跑码正常OK.随便一说两块板子的BIOS块不一样.
   第二块同是杰微JW945GC L,上电没有CPU供电.芯片ISL6566 找了个图 直接测EN 低电平.对地测阻值90多.拆掉旁边的电容后一样,拆掉芯片还是一样.线也看不清楚.表笔乱点旁边的芝麻管,点到第二个的时候找到了.凭感觉应三极管,测输出与地90多 拆掉后阻值无穷大.找个上面标的型号一样的装上后.不急着点BIOS还要搞定先.还有块945的也在修有复位不跑码的,和这主板外观一样,为了判断问题把坏BIOS上上去了,还是不跑码.就把这个BIOS上这块板子上吧.BIOS换过来换过去的倒省了刷BIOS了..上电跑码正常 点亮 第二块OK 在测EN对地阻值560多..也不忘了测下CPU的六个管子控制是否正常.因为动过IC 个人不太放心 还是仔细点好 免得烧管子就不好了..

   第三块前几天一客户换下来的富士通945主板. IO拆来修好同一块板换给这个板子的客户了,好像是收了70块钱.好便宜..这块板子是没有复位,原因是没有总线供电.. 刚好今天弄到IO了(说来也巧也是同一块板子直接把IO拆过来了)先把IO打上去后,开机正常就开始修总线供电,IC是用的LM358 测控制脚无电压.测LM358的+脚1.2  --脚0.3接在MOS管的S极上做反馈用的..条件满足直接换个LM358后 问题解决 上电跑码 点亮..

  第四块映泰945GC-M7 不触发.IO型号 IT8712F-S KXS ,找了个图先测了下开关到IO线路OK 在测IO到绿线后OK.在测了待机OK,南桥晶振两脚电压在0.2左右 无异常..查下内存供电没有,测IC和上管均有供电的(7脚开关没电压的),心里奇怪了?有供电干吗不开启内存供电的,以前弄个有的映泰板没内存供电就不触发..想想这块会不会也是呢.发了个贴求助下没人给出明确的回复是有还是没有.想换个IO看下,结果找不到IO,有点郁闷..哪还是在跑跑线吧,于是辛苦的跑线工作开始了,这个跑线只有借图说明了..

  这里七脚开启脚接一N型MOS,开始测第七脚0V MOS G极有3.3V S极接地.故七脚接地.G极接下面三极管的C极,测三极管B极无电压,跑线接旁边电阻上,实测电阻两头都没电压.随着电阻这头跑线,跑到了SATA这面的一个芝麻管这边..

  线路接到这里有个电阻的右边, 把芝麻管子拆下来,才知道这个线路是接这个电阻右边的,刚始真不相信..拆下管子又焊上后补了下电阻两边的焊后,线路通了,NPN型三极管B极恢复3.3V高电平EC极导通,上面N型MOS G极与地导通而截止.7脚不接地后,内存电压出来了..上电顺利触发.问题到此解决..

网友A:
最近生意很淡啊,工作也两年多了,不想在帮现在的老板了,准备自己做了..希望自己这点技术能把店好好开起来.坚持下去.人生第一次创业,必须要有点收获才行啊..加油了 .....

支持
支持

网友:
l楼主第四例分析的很好,元器件基本功很扎实。学习了。

网友:
元器件基本功很扎实。。线路功底也可以

网友:
基础这么好 应该自己开个店

网友B:
兄弟,帮忙看一下,杰微945GC-L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先

网友:
值得学习谢谢诶   跑线功夫到家了啊 啊am我会继续加油的

网友:
神马基本功也没有,才学一个月的膜拜一下LZ。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专业高手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帮忙看一下,杰微945GC-L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先

ALC655声卡芯片

网友C:
en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n指的是什么啊

使能信号,也就是开关的意思..多为高电平有效..

网友:
LZ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6566除了一个开启信号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生意很淡啊,工作也两年多了,不想在帮现在的老板了,准备自己做了..希望自己这点技术能把店好好开起来.坚 ...

绝对支持,自己开店可以发展自己的想法

网友:
支持一下,将来也自己创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信号,也就是开关的意思..多为高电平有效..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