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沒畫面 因主板背面F4零件燒毀

楼主(2011-09-10):
有背光但沒有畫面  查到供電給LCD 3.2V 沒有電壓 主板背面F4零件 貼片保險絲印有N字燒毀 應用那顆保險絲代用  或可以短接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如果是保险可以找个0欧姆电阻连上。。。。或者找个相同的保险。。。实在没有直接连上也行

网友:
謝謝回覆
短接了會有危險嗎 找顆大小一樣就可以嗎

网友(点评):
当然最好是找一样的。。。。

网友A:
你要是怕烧坏东西就找个0欧姆电阻或者差不多的保险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怕烧坏东西就找个0欧姆电阻或者差不多的保险换上去

0欧姆电阻不是等於二點連接  有保護作用嗎

网友A:
也有作用的那。。。。,一般电阻也有一定的电流值,电流值变大了,一般会把电阻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作用的那。。。。,一般电阻也有一定的电流值,电流值变大了,一般会把电阻烧毁。。。。

謝謝
原來是這樣 已用其它貼片保險代用  修復了有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