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1-09-10):
  昨天一朋友拿来一台ACER5570的机器,主板是ZR1,集显的机器,插上电,又待机0.01,但是不触发。拆机, 测开关脚又3.3V的电压,开机的时候有变化。3v  5v也有出来, 测PC87541的2脚也有3.3V,触发有动作,继续测EC的供电也正常.待机时测EC的171脚相连的D9有3.3V,触发是这个脚没有动作,正常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从高到低的变化,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说EC到BIOS的线路容易断。就开始查这路,查了半天都是好的,没有断。要么是EC坏,要么是BIOS数据坏了,没有找到这个BIOS,刚好有这个EC,换好EC,触发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不错的说,相当顺利。

网友:
楼上的 严禁灌水

网友:
待机0.001才是正常的

网友:
有次跟楼主情况差不多,是DNBSWON#没有电压,换BIOS没用后来换了EC好了。

网友:
EC问题我还是很少碰的.大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