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L7V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11-09-10):
手上两台新蓝L7V显示器的故障是一样的,就是
开始描述

是这样的,插上显示器适配器电源,显示无信号,电源灯亮的。然后就黑了,电源灯也灭了

然后在插上电源,电源灯不亮,也没显示无信号了
什么问题,肯定是通病... 高手们指点下啊,,,谁修过啊

网友:
看看里面的电容  DC  DC电路相关的电容等等、、、、、

网友:
都没修过啊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的滤波电容,没问题就再查灯板。

网友:
直接开工啦 只要不是屏问题 直接测 修  有什么好问的

网友:
最先看电容,在测试灯管,最后看高压部分,我是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