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能听到近系统的声音,屏背光亮无显示图像接外接正常

楼主(2011-09-10):
t61开机能听到近系统的声音,屏背光亮无显示图像接外接正常估计是显卡问题这款机器显卡故障多不过有风险,所以只求个会大师傅给个确定是显卡问题吗?!在就是上BGA返修的话不重做多少度最右把握不爆锡球,明天就要交活了求大师傅帮忙谢谢

网友:
  要看你BGA了  一般在225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南桥 北桥 下面一定要隔热  不然会爆  上面最好也隔热一下  还有显存也要注意  爆了很麻烦

网友:
T61屏线容易坏, 显卡容易坏.

网友:
我的t61搞定!处理方案:1,先确定了量了组织就确定是显卡问题!因为后来又接外接花屏了所以确定,2.然后上BGA,下温区230度上温区235,到温度后停留4-5分钟!3.若见到气泡厉害的话马上停止或者降低温度,后下BGA,上电测试OK ‘古大啊有了’ 交活,650洋到手哈哈!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先换了显卡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