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报警 嘟 嘟 两声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10):
今天接了R400机器 开机不显。就只有嘟 嘟 两声报警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能给个意见吗?
这个机器桥下面有胶不好做 还没有动手!大家给指点一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是的吗
这个显卡下面打胶了  不好做
可是显卡不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吗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显卡哦,用以用风枪稍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外置设备都拆了 裸板还会报警吗 内存 cpu 换试下

网友:
内存试了。CPU 没有试 ,不是cpu的事  我想问是不是BIOS 或是密码芯片的事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BIOS的事,上次我修过一台,但刷了后MAC地址没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BISO问题很多

网友:
可以查一下IBM报警声的意思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拿疯抢对显卡吹一下会,就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了,还修什么呢。这个问题还不好判断啊,如果吹一下不两那么就不是显卡问题了,你试试看

网友(点评):
说得很有道理,楼主应试下

网友:
看电流上到什么位置呀 一般显卡容易坏

网友:
滴滴应该是内存吧??清理一下内存槽子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内存没过.   把内存擦巴擦巴,,

网友:
联想的C466 修过 报警滴滴的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内存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换了内存嘛!我上次遇到X61的机是滴四声,换了几条内存还一样,显卡也做了...

网友:
我是用洗板水刷了内存槽

网友:
一长两短报警一般是显卡,内存报警是一长三短吧

网友:
两声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一长两短是显卡,还有IBM600X响2声亮机代码08611是键盘错

网友:
还好你没修显卡,不然问题就大了,我们遇到过这问题,血的教训‘

网友:
是内存问题看电流看的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