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快乐,请教各位高手前辈,帮助我答个疑

楼主(2011-09-10):
主板不是有复位信号之后才出的CPURST#吗?为什么我接到的板子诊断卡连个复位信号都没有,但是我上真U,测试电压,当然复位是没有的,可是CPU是发烫的,说明CPU已经工作了吧,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无PCI复位有CPU复位的情况,如果真是,我怎么判断CPU到底有没有复位,我的假负载是坏的,该怎么检修呢,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那还是有一路供电没完成了

网友: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发烫并不能说CPU已经工作了,有了供电和时钟就会发热
因为没有复位,CPU的接口电路的电平状态是一个未知数,可能会拉低VCCP,当然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