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1-09-10):
一台 联想430M机器,插电池能开机!插充电器不能充电 检查公共点只有10v 电压被拉低,现在问下 不插电池检测主板上电池充电脚应该有电压还是没电压正常,有 应该多少v正常呢
主板
联想

网友:
没有的,充电电感没有电压,因为充电芯片没有的电池检测脚没有检测到电池,所以不会给充电芯片信号电压,不会给充电芯片内部的充电控制脚高电平,所以没哟电压输出

网友:
谢谢回答,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