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四针电源孔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1-09-10):
主板上的四针电源孔叫什么名字?我的主板插上它cpu风扇不转,拔掉就可以转,但是电脑一直都黑屏。怎样修呢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问2#供电短路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CPU供电,cpu风扇是通过那20或者24针的主板供电加的电。那4针的是CPU供电是为CPU提供的电源,你只有换个电源试试了。

网友:
换过电源了,也是一样,插上四孔就短路,apu就不转,拔掉就可以转

网友:
不上CPU看看,有可能是场管击穿短路了,也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cpu供电接口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短路。上电U风扇转一下 闪断。

网友:
九楼说的现象很对,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要么干脆不转。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查cpu旁边的mos管和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测量下供电的那几组效应管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的帮助。在讯维网里,怎么添加查找好友?

网友A:
那四针是cpu供电的12v电源插座 我一般就叫他cpu12v供电
此板 供电短路  应测试上管的ds极阻值  如击穿先更换 然后在测电压 如还无电压 更换这个场管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学着东西了,谢谢大虾们。

网友:
CPU供电接口,你的电脑CPU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
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  公司里ASUS的板子这种问题多   以前不会修  都卖了

网友:
短路了 查主板电路

网友:
支持14楼 正解

网友(2011-10-27):
引用 网友A:
那四针是cpu供电的12v电源插座 我一般就叫他cpu12v供电  此板 供电短路 应测试上管的ds极阻值 如击穿先更 ...

谢谢高手师傅的指点。

网友:
都让你们说了,我就不说了。。。。。。。。。。。。。